气缸漏气问题解决趣事

楼主(2021-01-22):
前段时间客户现场一个手爪上使用的气缸漏气了,无法正常工作。客户着急生产,公司售后的同事联系气缸供应商给修了一下,说是密封圈坏了,漏气了。
售后反馈说修好了,客户接着生产了,我也没有细问为啥密封圈会坏。

过了大概两个月,客户说气缸又坏了,还是同一个位置漏气。
还好这次客户不着急,我问了下供应商,我们同一型号的气缸用了6个,怎么只有这个漏气呢(言外之意是不是这个气缸是本身不合格啊)。
供应商告诉我说,上次拆开气缸,从里面倒出来好多碎渣子,他说是气源不纯,这些碎渣子导致密封圈磨损。
还说,上次跟我们的售后人员说过,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保证气路清洁,后续再出现这个问题,他们就不管了。这些话售后没给我反馈过啊!!!
我说的也很直接,我说这个气经过两次过滤(这个确实设计了两次过滤,售后不知道,我猜售后当时可能想着问题解决了,就算了,也没给我反馈),怎么可能会有渣滓,难道你们的过滤器也有问题吗?
供应商说咱们说话得讲理,我说对啊,我肯定讲理。

后来想了个办法,一个气缸也没多少钱,我说那我先买一个新的气缸,你跟我去现场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如果是你气缸的问题,这个气缸费用你承担。
第二天,跟供应商约好,到客户现场了,我俩一边拆气缸,一边找问题。
气缸拆下来,打开气缸里面一看,并没有什么碎渣子啊,但是一看里面的铜套一侧磨得锃光瓦亮。

这肯定是杠杆受径向力了,后来在安装新气缸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了原因:安装人员把气缸原来自带的螺母拧在了在图中蓝色位置。

这个坑啊,多拧了一个螺母,画蛇添足啊。
问题解决了,之前还说人家供应商气缸的问题呢,尴尬啊
供应商倒是没觉着尴尬,还开车把我送回了公司。

网友A:
若若的问一句,你的气缸就用一个螺母,螺母处不会松?你螺母是不旋转,可活塞杆是会旋转的自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若的问一句,你的气缸就用一个螺母,螺母处不会松?你螺母是不旋转,可活塞杆是会旋转的自由度。

自制方螺母卡在连接杆里是不转的,连接杆卡在气缸杆的铣扁位置,气缸杆也不转

网友(点评):
调整位置时,要拆出来吧?还有,螺纹有间隙,咣铛次数多了螺纹不会损坏?

网友B:
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径向受力太大了,端头很短时间就漏气了。

网友C:
我更想知道  有浮动接头 且 浮动接头 明显比 加工件 要便宜 为什么 用这种连接方式    是考虑空间 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方螺母卡在连接杆里是不转的,连接杆卡在气缸杆的铣扁位置,气缸杆也不转

为何要DIY付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更想知道  有浮动接头 且 浮动接头 明显比 加工件 要便宜 为什么 用这种连接方式    是考虑空间 还是其他 ...

有时候不用浮动接头是因为太占地方了。实际上浮动接头还挺便宜的,我能用就用,位置不够才会考虑这种方法

网友(点评):
若果可以的话,我也试试。

网友D:
这个有意思,确实有趣!

网友E:
这个气缸拆下来挺费劲的吧!看这个安装方式,要把机械拆散了才能取出气缸,罩子罩住后外面又看不到动作情况,装错了也难及时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气缸拆下来挺费劲的吧!看这个安装方式,要把机械拆散了才能取出气缸,罩子罩住后外面又看不到动作情况 ...

拆的话还好,不用都拆,直接拆气缸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径向受力太大了,端头很短时间就漏气了。

是的,拧上哪个螺母之后,杠杆径向受力,放大了看,相当于杆一直是弯的

楼主:
空间有限,气缸伸出后,跟中间的齿轮快接触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意思,确实有趣!

嗯嗯,以后会陆续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的例子,谢谢分享

客气

网友:
所以维修这事你永远不知道坑在哪?

网友(点评):
嗯嗯,搞设计必须得去现场啊,待在家里蒙头搞,难啊

网友:
这个例子真的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
又长见识了   谢谢分享   这种小案例让我们学到更多

网友:
楼主 这种结构用了多久了?

楼主:
|米米hu发表于 01-24 15:06楼主 这种结构用了多久了?
两年多了,还在用

楼主:
|它虫发表于 01-24 13:52又长见识了   谢谢分享   这种小案例让我们学到更多
以后还会陆续分享的

楼主:
|江树Z7发表于 01-24 10:53这个例子真的不错  谢谢分享
客气

网友:
就是气缸被憋住了,气缸一般不能承受径向力啊,受力过大就极易磨损!

网友G: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做机器人集成应用的吧,一看机构就好眼熟

网友(点评):
是的,生产线集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机构看着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方螺母卡在连接杆里是不转的,连接杆卡在气缸杆的铣扁位置,气缸杆也不转

螺母是不转,但气缸的轴径可能会转,这种设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除了省点空间,感觉不到有优点

网友:
同步夹持。

网友:
这个浮动接头还真是有创意啊。

网友(点评):
哈哈,还可以吧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这个夹持的产品的中心,和齿轮的中心,是怎么保证重合的?能调整吗?

网友(点评):
靠加工精度保的,手爪连接处都有销子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左邊的氣缸看不出用處,這是用一個氣缸控制兩邊夾爪吧?

网友(点评):
不是,时两个气缸控制两个爪子,夹持力更大些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左邊氣缸是什麼作用,右邊的氣缸是控制兩邊的

网友:
加螺母过渡约束了。推杆防转的话其实不用铣扁方,换气缸后还要去加工扁方,麻烦。可在方螺母上打螺孔,用止头螺丝锁紧推杆防转。

网友(点评):
气缸杆自带铣扁的

网友:
|laozzzji发表于 01-22 16:37
自制方螺母卡在连接杆里是不转的,连接杆卡在气缸杆的铣扁位置,气缸杆也不转

为啥不用活接头,减少零件加工难度?

网友(点评):
空间很小,中间有个齿轮

网友:
好像是刚做机械设计的人干的

网友(2021-02-26):
是啊,驱动连接处应该有一定自由度,避免过约束。

网友(2024-03-09):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楼主很专业,写得很好!

网友:
我做过一次同样的蠢事,你这个气动还好,我那个是油缸

网友(点评):
一次就干漏油了

网友:
走过路过看一看

网友:
用内螺纹气缸,前面安装外六角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