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圆头螺钉和圆柱头螺钉区别

楼主(2021-01-22):
今天,工作中用到圆柱头螺钉。同事突然问平圆头螺钉和圆柱头螺钉分别用在什么不同的场合,一下问住了所有人。标准也查了,百度也问了。但是没有找到一个让所以人信服的说法。哪位大神解答一下啊。

网友:
你钣金用什么锁的?

楼主:
不是钣金件,有个铝的防护罩要安装到工件上。用内六角圆柱头螺钉,然后同事问是不是也可以用平圆头螺钉。

网友A:
是说十字槽和内六角?

网友B:
内六角圆柱头还可以缠绕到其他软质线类材料,但平圆头的不会。还有就是,头部在安装面以上的时候,平圆头美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十字槽和内六角?

是我没说清楚,两种螺钉都是内六角的,不过一种是圆柱头,一种平圆头的。国标一个是GB/ T 70.1,一个是GB/ T 70.2.

网友: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六角圆柱头还可以缠绕到其他软质线类材料,但平圆头的不会。还有就是,头部在安装面以上的时候,平圆头 ...

谢谢,美观这点可以理解。缠绕其他线类材料可以说详细点吗,能举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两种螺钉都是内六角的,不过一种是圆柱头,一种平圆头的。国标一个是GB/ T 70.1,一个是GB/ ...

就像楼上说的,一般埋到孔里的用70.1(结构件),露在表面的用70.2(钣金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美观这点可以理解。缠绕其他线类材料可以说详细点吗,能举例一下吗?

  平圆头的缠不住东西,圆柱头的可以缠住东西。安全考虑。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使用平头螺钉比较好看。

网友:
这种平圆头螺钉,屁股头更节省空间!!

楼主:
那可以总结为: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可以缠绕其它线性材料,但是占用的空间较大,且不美观;内六角平圆头螺钉不能缠绕其它线性材料,占用空间小,外形比较美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选用这两种螺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