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旋螺母的应用,求指点

楼主(2021-01-22):
一个双向螺纹丝杆,左右旋螺母各一个。我想用反旋螺母,夹着两个套通过旋转丝杆,把两个套往中间压。

现在画的这种可以吗? 有用过的指点一下该怎么用。不用汽车千斤顶那种,直接结构简单一些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E0OTc0fDkzMzNhYWIyfDE3NTc2MDcwNzh8MHw%3D
可以啊

网友:
主要看力要求有多大。力大螺杆会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E0OTc0fDkzMzNhYWIyfDE3NTc2MDcwNzh8MHw%3D
可以啊

这玩意一套的吧 叫啥 我去查查

网友:
力大了加导轴或者线轨

网友:
看你的描述可以搞。

网友:
如果考虑自锁的话:用正反牙梯形丝杆螺母传动(一侧:正旋丝杆+正旋螺母 ,另一侧:反旋丝杆+反旋螺母 )梯形丝杆螺母缺点:传动效率低;

如果不考虑自锁、传动效率高的话:就用滚珠丝杆传动,结构同上

网友:
简单实用,有时自己做的更好用。。

网友B:
网上现成的可用,自己想做的话,一定要找好加工商,丝杆要做好,我弄过一次,丝杆不好,费劲,后来减了一个自由度,因为我那个只要夹紧就行

楼主:
就现在这个状态,转动蓝色丝杆能实现两个板向中间收缩吗? 加个微信咨询一下可以吗,借鉴一下你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现成的可用,自己想做的话,一定要找好加工商,丝杆要做好,我弄过一次,丝杆不好,费劲,后来减了一个 ...

就现在这个状态,转动蓝色丝杆能实现两个板向中间收缩吗? 加个微信咨询一下可以吗,借鉴一下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