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设计师就是牛逼开挂

楼主(2021-01-22):
还有一个台阶10.19+0.23,你直接给个10.2+0.22有多大区别!   现在的设计师都是死搬硬套,文凭不低水平不高,牛逼哄哄

楼主:
      内孔80+0.87   这和不标公差有啥区别,不会传图片,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这个标注是标准的,其原意是IT14级,但查错表了,应该是0.74

网友:
现在 公差都可以认为是非标的了,哪还有什么按照国标一说,能给标注就是不错的了。。

网友:
息怒息怒,这样高材低能的人很多

网友A:
这两个真的有区别!你就不要讲人家上过学的啦!可能你动手能力比较强,但理论你不如人!
1、10.19+0.23和10.2+0.22本质没区别,但后者规范:名义尺寸尽量不要把小数点后面写到两位去。
2、内孔80+0.87和不标公差是有区别的,标了,尺寸范围是80到80.87,不标有可能是79.XX到80.XX。不过我估计这个公差精度在十几级以上,太粗了。

看不到图,猜测一下。说的也直白了点,勿怪。希望大家都能熄雷霆之怒,互取所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真的有区别!你就不要讲人家上过学的啦!可能你动手能力比较强,但理论你不如人!
1、10.19+0.23和1 ...

说的有道理。这种标法肯定是有原因的。
孔的尺寸不标就是正负公差,他标的就是走正公差,标注0.87的意思是说只要是正公差就行,八十多丝的公差你怎么也出不去,但是你报价不会抬高,因为很松的公差。

包括台阶的公差也是一样的。都有个下限尺寸,这个下限尺寸备不住是为了了和别的地方配合,未必就一定能调整到整数。你标注个10.2搁在外行人眼里还会问你为啥不调整到10或者10.5这种比较整数的尺寸呢?放到楼主这里都是一个道理。

网友(点评):
有道理的,有的虽然有公差带,但是实际应用上用不着,而且还得查书。不如直接来个可以应用的,且可以控制成本和降低加工强度的。

网友:
哈哈,说得有道理

网友C:
这里都是一群死脑筋的设计师,你来错地方了,还真是你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都是一群死脑筋的设计师,你来错地方了,还真是你错了

设计时必须死脑筋!图纸的表达必须具有唯一性。否则就是批量报废、否则就是扯皮。知道很多工厂为啥扯皮了吗?

网友:
我来解释下,因为我是做过机械设计也做过机加工的。他这样的标注是因为懒,3D软件导出图纸后直接拉标注,公差就是给的一个间隙配合的间隙。而以前绘图就是直接出的2D图,自然没那么多麻烦。我看着这个标注是极其不舒服的,主要是这设计人员标注基准和配合没选好。如果选择得当也就没那么糟心的标注

网友:
中国制造正是毁于楼主这样的二货手里,楼主哪来的脸出来说话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评论!但是10-0.1厚度的堵头在10.19+0.23的内孔台阶中真的有这个尺寸存在的意义?提高中国水平的方法不是把图画的细一点,合理实用最重要。

网友D:
也许是这种情况,看下我们给国外做的零件图,以英制单位标准,转换的米制单位标出来方便加工人员

网友:
1.如果是英制尺寸转成公制的,可以认为正确的。如果不是英制转换过来的的,这样标注是不合适的。
2.从3D转的工程图,有可能是直接的设计尺寸,这样标注可以理解是这样吧。如果不是3D模型的工程图,这样标注不合适。
3.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应尽量按GB画图,这样就不会让别人产生误解,也就不会出现大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这种情况,看下我们给国外做的零件图,以英制单位标准,转换的米制单位标出来方便加工人员

我提交的图片怎么显示不出来

网友E:
让你长长见识,中国机械人太牛逼了,不过存在即合理,哪怕图画成这样,他们也能顽强地生存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你长长见识,中国机械人太牛逼了,不过存在即合理,哪怕图画成这样,他们也能顽强地生存下去。

一般专职机械设计的人不会画成这样,好多专做工艺的技术员尤其刚毕业的容易画成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让你长长见识,中国机械人太牛逼了,不过存在即合理,哪怕图画成这样,他们也能顽强地生存下去。

冒昧的问下,这个是长度标注的问题吗,貌似公差这样标没毛病啊

网友:
这样标没毛病。

网友:
没看图不明设计意图不好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冒昧的问下,这个是长度标注的问题吗,貌似公差这样标没毛病啊

你家退刀槽(工艺槽)会标和精轴一样的公差?对于一个2米多长的东西,里面的孔给5个丝的公差?这能做到要花多大的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这种情况,看下我们给国外做的零件图,以英制单位标准,转换的米制单位标出来方便加工人员

自己设计生产全套实在无法理解,如果是换算的道能理解。

网友:
做人还是低调,大家和谐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说的有道理。这种标法肯定是有原因的。
孔的尺寸不标就是正负公差,他标的就是走正公差,标注0.87的意思 ...

如果图纸没有标注,孔类零件都会往加差干,轴类零件往减差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图纸没有标注,孔类零件都会往加差干,轴类零件往减差干。

您说的这个是标准做法。就怕遇到过一些二把刀,你不标注就乱做。现在很多都看不懂国标图纸的,包括我们这边遇到过钳工看不懂图纸,非要让我给3D视频展示才知道怎么装。

网友:
各有各难,我是数控转设计的,上次在图纸标了个沉孔    Vφ8X90°   ,加工直接给我钻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你长长见识,中国机械人太牛逼了,不过存在即合理,哪怕图画成这样,他们也能顽强地生存下去。

这图公差写反了? 上公差-0.05,下公差-0.01.

网友:
学到了,以后一定注意尺寸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都是一群死脑筋的设计师,你来错地方了,还真是你错了

你这一说,楼主自闭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