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内置连接件需要两侧都装吗

楼主(2021-01-23):
如图4040铝型材需要两侧都开沉孔装口哨连接件吗

网友:
一般两侧都装,不想机架散架就装一侧吧

网友:
看你想不想牢固点

网友:
关键看对可靠性稳定性的需求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两边都需要装的,但是我也见过有些加工厂商只装一边,连接效果差了好多。

网友:
最好是两边都装,装一边的话是会影响结构的刚性

网友:
肯定都得装,装一侧影响刚度。

网友:
一般供应商都是会装的,这样机架更牢固!

网友:
需不需要你自己定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