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尺寸较小零件的公差等级如何确定?

楼主(2021-01-23):
一般来说车床经济加工精度为7级左右,但对于基本尺寸较小的零件(≤3mm)的,IT7级公差带只有0.01,批量生产CPK不足,车间不接受批产。我们的产品最小孔径0.25,绝大部分孔径≤3mm,类似于喷油嘴,不存在机械配合传动关系,但孔径变化会导致截面积变化,导致性能指标不稳定。请教各位大侠,此类公差等级改如何确定?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或设备吗?加工材料为无氧铜,目前加工设备是走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难道你0.25的孔整出0.25公差?你觉得合适么?

0.25孔做成0.25公差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机床7级经济加工精度也要根据基本尺寸来定,小于3mm的轴孔类零件如果按(+0.01/0)的公差设计对于一般数控车床并不能保证制程能力。是不是改成8级甚至9级公差会更好一点。
另一方面想请教的是如果必须要保证0.01的公差,有没有好的加工工艺。

网友:
我也想知道当零件小了之后,怎么保证尺寸精度,经常看到有些公差是0.01以内的。当零件小了之后,会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机床主轴旋转精度,切削重复定位精度,测量精度,切削变形,装夹变形,甚至是应力变形等,以上这些只要有一个或几个叠加误差超过5μ就不可能批量保证质量。据说有走心机专门加工这些小而精的零件,我没接触过,不好评价其设备能力。但我认为测量是最大的问题,毕竟是μm级的,常规的量具或仪器肯定无法满足测量要求。用什么量具来测量,量具如何校验?又怎么保证工人的,检验员的,还有客户的测量结果是一致的?做超精加工的朋友可能知道,能否具体说下?

网友:
精密偶件,配研或分组。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难道你0.25的孔整出0.25公差?你觉得合适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0.25孔做成0.25公差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机床7级经济加工精度也要根据基本尺寸来定,小于3mm的轴孔类零件如 ...

没有吧,你基本尺寸小,余量就小,进刀量也小,变形也小,难不成你直接拿大棒,大进给?小零件有加工小零件的床子

网友:
电火花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现在有激光打孔机打小孔。

网友B:
贵公司是生产流量阻尼孔--油眼--的。以前都是走刀车床加工,现在用上CNC走心机已经很好啦,但是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成品率。是吗?

网友:
这种小孔,在去年口罩紧缺的时候,暴露出来普通加工方式的短板。有人用日本的加工中心解决了,测量用投影法,可以实测孔口尺寸

网友:
实在不行穿孔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公司是生产流量阻尼孔--油眼--的。以前都是走刀车床加工,现在用上CNC走心机已经很好啦,但是为了进一步 ...

主要是想产品稳定性提高一个档次,现在能替代70%进口,但在高要求/应用的场合还是满足不了客户要求。我们目前的孔公差带在0.04,想要提高到0.01有很大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产品稳定性提高一个档次,现在能替代70%进口,但在高要求/应用的场合还是满足不了客户要求。我们 ...

相信你们对于高精度机床的安装要求都达标,频域测试都符合要求,平时使用都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在此基础上,抽样检测推断偏差原因,再优化环境等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