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模中插入EXCEL 表格

楼主(2021-01-23):
最近看了一个客户做的建模文件,他把EXCEL表格做到了SOLIDWORKS 建模中,图片中建模的三维图形,不管图形如何旋转方向,表格一直都是正视使用者的,请教各位大佬,这种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方便的话告知一下操作步骤。

网友:
插入这表格电脑运行更慢

网友:
网上搜一下教程,不少,操作不是很难

网友:
用今日制造三维设计生成的齿轮、蜗杆、蜗轮等模型在建模中会自动插入EXCEL 表格。

网友:
插入  ——对象——表格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模型吗?
我看他左边有方程式,我猜测这是一个参数化的齿轮,
就是通过改7个齿轮参数就能画出对应的齿轮形状
我想看看他是怎么画的,主要是齿根过渡曲线。
你可以打开零件,把左边的特征全选,然后右键压缩掉,这样就压缩了,
这样保存的文件就很小,再压缩成rar格式,然后在这个帖子里发出来,
我愿意给10威望,说到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模型吗?
我看他左边有方程式,我猜测这是一个参数化的齿轮,
就是通过改7个齿轮参数 ...

没有这个模型

网友:
插入  表格  材料明细表   自己做个齿轮参数的模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模型

好吧,一切随缘,
以前做参数化齿轮,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学了建立方程式,还有方程曲线,
齿根过渡曲线一直没法画,网上找了各种软件的,
关键是SolidWorks曲线方程就那样,不能嵌套,UG和PROE就能。
加上SolidWorks参数里面角度是度,方程曲线里要改弧度,很麻烦。
后来只能用延伸渐开线的方程曲线,再等距,那个曲线作为过渡曲线,
但是遇到变位系数大于0.8的要反向等距,改起来很麻烦。
而且斜齿轮的过渡曲线就没法按这种方法做了,之前一直是用圆弧代替。

网友:
这种还是挺厉害的,参数化的设计都是高大上呀!

网友:
直接在模型里插入表格。

楼主:
谢谢!
能否发个SW2016版的
我用的是SW2016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能否发个SW2016版的
我用的是SW2016

没有16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