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RL键快速选两个面 自动弹出配合?17版本怎么不行?

楼主(2021-01-23):
CTRL键快速选两个面 自动弹出配合?17版本怎么不行?

网友A:
因为你操作不当,十年前的版本就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操作不当,十年前的版本就能

我的操作是正确的   CTRL按住不放 选住要配合的两个面 然后松开  即可显示配合选项, 答案在三楼  那个  设置问题没打勾!

网友:
快捷键快还是你这样快

网友:
重置默认设置。

网友:
不弹出就点右键选配合

网友(2021-04-01):
输入法也会导致这个问题、配合时关闭输入法、

网友(2024-03-11):
感谢大佬解决问题

网友(2025-01-20):
引用 网友B:
................

大佬 ,这个配合点完以后,一般会弹出反转配合这个界面,我的为什么没有,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2025-02-24):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操作不当,十年前的版本就能

2011板本没找到啊

网友(2025-04-15):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操作不当,十年前的版本就能

为啥我2011的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