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微米级直径和圆度的测量方法

楼主(2021-01-23):
我司目前有款轴类零件,外径要求10(-0.003,-0.009),圆度要求≤0.003,目前测量工具使用的是外径千分尺和扭簧表,精度都是0.001的。
从量具选用的十分之一原则看,目前使用的量具分辨率是不足的。
请问各位,对这两个尺寸有什么检测工具精度可以达到十分之一的要求么?

网友:
有精度更高的轮廓度仪,电子的

网友:
外径要求10(-0.003,-0.009),圆度要求≤0.003
这个精度按照十分之一原则,也就是0.3μm,即使最好的坐标机都满足不了,常规的测量手段都失效了,光是温度、湿度、震动、粉尘的影响都要考虑了。这个精度一般要求覆盖三分之一,0.001mm,Referance级别的坐标测量机勉强满足。千分表只是分度值0.001mm,达不到这个要求

网友:
光弹测量。波纹放大,非常直观。整个测量设备至少占据一个10平米的封闭房间,测量一个零件要花几天时间。

网友:
|天天天蓝_发表于 01-23 21:42外径要求10(-0.003,-0.009),圆度要求≤0.003

这个精度按照十分之一原则,也就是0.3μm,即使最好的坐标机都满足不了,常规的测量手段都失效了,光是温度、湿度、震动、粉尘的影响都要考虑了。这个精度一般要求覆盖三分之一,0.001mm,Referance级别的坐标测量机勉强满足。千分表只是分度值0.001mm,达不到这个要求

你字多,肯定是对的

网友:
精度高的,都是基准尺测量测量外径,精度可达0.0005.

网友:
建议你咨询一下基恩士的客服。

网友:
如果批量大的话,可做一个10的标准对标件,用电感测量仪在标准对标件上置零,用比较法测量

网友A:
建议做一个10的标准对表件,然后用电感测量仪在10的标准对表件上置零,采用比较测量的方法即可

网友:
三丰.0001级千分尺,万把块一把。
高精度的圆度仪也有,就看你预算多少

网友(2021-12-28):
引用 网友A:
建议做一个10的标准对表件,然后用电感测量仪在10的标准对表件上置零,采用比较测量的方法即可

用比较法测量可以较大程度的把环境影响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