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个是什么机构可以在25mm左右gao范围,手轮控制四根立柱tong升降1....

楼主(2021-01-23):
如图示,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个什么升降机构,可以在高度25mm空间范围内安装,并且手轮旋转可以实现四根立柱同时升或者降10mm?

升降机构

升降机构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四个链轮,上面装链条连着试试呢?

网友A:
凸轮加平行四边形机构

楼主:
螺旋恐怕空间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加平行四边形机构

大佬,能否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加平行四边形机构

蜗轮蜗杆+偏心轮+平行四边形。

网友B:
你好像只拍了一根柱子,另外三根柱子呢?我猜,四根柱子按平面分布成正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只拍了一根柱子,另外三根柱子呢?我猜,四根柱子按平面分布成正方形?

不好意思,确实是我疏忽,是四个柱子组成正方形

网友C:
机床垫铁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床垫铁了解一下,,,,,

谢谢您,我去查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否指点迷津?

就是四根柱子附近各配置一个凸轮,凸轮行程由你设计,四个凸轮之间用连杆相连接组成平行四边形机构保证运动同步,驱动用气缸或者像大小白说的蜗轮蜗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四根柱子附近各配置一个凸轮,凸轮行程由你设计,四个凸轮之间用连杆相连接组成平行四边形机构保证运 ...

必须蜗轮了。

网友:
蜗轮蜗杆带动连杆凸轮?

网友:
25mm这空间!袖珍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