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FANUC默认攻丝不是刚性攻丝?

楼主(2021-01-23):
我们这里全部是刚性攻丝,我认为至少80%以上的场合都是刚性攻丝,如果这样,为什么FANUC默认攻丝不是刚性攻丝?

网友:
刚性攻丝可以直接安装一个丝锥搞定,简单快捷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1-23 21:06刚性攻丝可以直接安装一个丝锥搞定,简单快捷
是的。因此我认为至少80%以上的场合是刚性攻丝,可为什么FANUC默认的攻丝方式不是刚性攻丝?

网友:
不建议采用刚性攻丝,保护产品,丝锥,设备。

楼主:
|fanxx2000发表于 01-25 12:18不建议采用刚性攻丝,保护产品,丝锥,设备。
我们都是用刚性攻丝,感觉刚性攻丝比柔性攻丝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都是用刚性攻丝,感觉刚性攻丝比柔性攻丝好。

没有碰上难加工材料,比如我们有镍基,奥氏体,马氏体不锈钢等材料的。丝锥容易掉牙。

楼主:
|fanxx2000发表于 01-27 08:37
没有碰上难加工材料,比如我们有镍基,奥氏体,马氏体不锈钢等材料的。丝锥容易掉牙。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