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刀具加工端面内肩槽

楼主(2021-01-24):
不锈钢材质,合金刀棒磨削的成型刀具,转速160,进给0.02-0.05mm/转,刀高在安装的时候故意调高了0.2mm-0.3mm,加工后的效果如下:设备:数控车床
夹具:普通三爪卡盘

加工后语:这种端面槽一般是安装密封圈使用,与另一个端面配合密封,设计的时候是达到技术要求,但是在后期加工可就遭罪了,节拍一定会慢很多,加工费也是成倍的增加,所以,建议机械工程师们在设计的时候最好不要采用这种设计。。

网友A:
看最后那张图片加工的零件,真漂亮!图片中端面环形槽是两个还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最后那张图片加工的零件,真漂亮!图片中端面环形槽是两个还是一个?

合理安排刀具的走刀路线才可以把工件做的那么亮

网友B:
这密封槽确实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密封槽确实怪。

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加工性

网友C:
这么小的刀,厉害了,多少钱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刀,厉害了,多少钱一把?

线切割直接割的,然后磨磨后角,费用不高

网友D(2021-06-26):
这种刀不便宜啊300含税吧

楼主(2021-09-15):
引用 网友D:
这种刀不便宜啊300含税吧

但凡加工难度的刀具,300块就打不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