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油泵运行时有突然抽空现象

楼主(2021-01-24):
齿轮油泵运行时有突然抽空现象,后又恢复正常,压力无明显变化,给泵做了排空处理但依旧还是会有瞬间抽空现象,感谢大神们给点意

网友:
1.检查油量,压力不变,流量呢? 2.检查密封,是否有漏气现象? 3.检查油的品质,是否有杂质或异物?4.液压缸有排气阀,工作时有无爬行现象?5.开机时工作正常,一段时间后有抽空现象,停机后开机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是否有此现象?

网友(点评):
这是轴承润滑油 ,压力无明显变化,就是运行时突然声音不对在一秒内又恢复正常如此反复,另外一台备用泵无此现象

网友:
滤网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检查油箱液位和吸油口过滤器。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1-25 08:06滤网会不会有问题
下方无滤网的这是用来润滑设备的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1-25 08:25检查油箱液位和吸油口过滤器。
油位正常,吸油口无滤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位正常,吸油口无滤网

液压油粘度怎么样?冬季液压油粘度变大,流动性变差,会不会出现抽空?

网友(点评):
油粘液在正常范围,因为我们这的油液都是经过烘缸两端轴承的润滑油液是220的齿轮油

网友:
你这看着像稀油润滑站,压力也就是4到5公斤,如果生产节拍紧,建议先用备用泵吧,不然润滑管路进入气泡会损伤润滑件(轴承)的。

楼主:
|bj666发表于 01-25 13:53你这看着像稀油润滑站,压力也就是4到5公斤,如果生产节拍紧,建议先用备用泵吧,不然润滑管路进入气泡会损伤润滑件(轴承)的。
对的是稀油站,造纸机用的

网友:
油温偏低,吸油不畅。温度至少40度以上才行。

网友:
估计还是泵的问题,磨损间隙大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不是泵内 磨损了

网友:
液压站里面的油是不是少了?

网友(点评):
油不少正常油位

网友:
进出口压差太大时会出现抽空现象。可以检查下是否超出了泵的增压范围。

网友:
楼主后面怎么解决的,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用着用着就正常了

网友(2021-03-22):
你打这个电话问下,说不定可以帮到你,这个是一个供应商的电话,他家产的有这个齿轮泵,电话是:13426062339,姓王,我们经常叫她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