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清单明细表

楼主(2021-01-25):
一个装配体 含一个焊接件    装配体下面也含有机加工件 含在这个焊接件上的零件,这个装配体的明细表怎么既显示焊接件的 切割清单也显示 焊接的加加工件呀?还有切割清单如何批量 图号  名称属性的?

网友A:
这边建议您自己先读一遍呢,亲。

完全没整明白需求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建议您自己先读一遍呢,亲。

完全没整明白需求是啥

02CC 是焊接件  下面的零件也是焊接的,  出5-02C的bom, 如何能显示02CC的切割清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

直接上网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下图

这个 选择了过后 所有的 含有切割清单的子装配体  或者装配体全部都展开了      不能选择想要的展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 选择了过后 所有的 含有切割清单的子装配体  或者装配体全部都展开了      不能选择想要的展开?

展开不展开 这个可以在 想要设置展开与否的装配体里 设置配置属性
显示/隐藏/提升
具体哪个是啥作用  请自行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展开不展开 这个可以在 想要设置展开与否的装配体里 设置配置属性
显示/隐藏/提升
具体哪个是啥作用   ...

有没有 快速填写 切割清单  属性  图号  名称的 办法呀,特别是切割清单里面内容很多的情况下?

网友:
这相当于零件图了可以单独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 快速填写 切割清单  属性  图号  名称的 办法呀,特别是切割清单里面内容很多的情况下?

这个得用上宏了。。
可以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