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21-01-25):
如题,新人请大佬指点!

网友A:
调速电机,买个调速器对接就好了吧

网友:
  这种电机要外接电容的。有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需要测量对公共线的阻值才能知道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的。

网友(点评):
能直接接电源吗

网友:
在电机上面有接线图,你可以拍个照传上来。帮你看看怎么连接

网友(点评):
没接线图,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电机,买个调速器对接就好了吧

没调速器,能直接接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电机,买个调速器对接就好了

网友:
买回来的产品,没有产品接线图吗?

网友(点评):
公司好多年的旧东西,利用一下

网友(点评):
网上能查到这个型号的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调速器,能直接接电源吗?

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调速器,能直接接电源吗?

不能直接接电源,上网买一个调速器就好了啊,你看看你那两根黄色的线是不是从电机尾部出来的,是的话就是调速电机了,那两根是速度反馈线

网友:
某宝买个调速器也就三四十吧,接口也是标准的,看好接口就好,有好几种,买来直接对插,电容一般也是内置的

网友(点评):
好的,多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接电源,上网买一个调速器就好了啊,你看看你那两根黄色的线是不是从电机尾部出来的,是的话就是 ...

加个电容,直接电源,不行么

网友:
这就是感应电机啊,你把此图位置中的电机顺时针转30度,再拍照,你可以看到那上面标了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容,直接电源,不行么

按他按这个电机的话,电容应该是接蓝色和白色的线,两根黄色的是测速线,你加了电容,电源你用单相的还是三相的,你打算怎么接?

网友:
按照接线图接线即可

网友:
有正反转跳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他按这个电机的话,电容应该是接蓝色和白色的线,两根黄色的是测速线,你加了电容,电源你用单相的还是 ...

多大的电容?怎么接?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大的电容?怎么接?

如图接线图

网友A:
6W的电容应该是0.7左右,你这接线图还少两根测速线 ,测速线不接不知道可以不,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调速电机,要接调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他按这个电机的话,电容应该是接蓝色和白色的线,两根黄色的是测速线,你加了电容,电源你用单相的还是 ...

单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6W的电容应该是0.7左右,你这接线图还少两根测速线 ,测速线不接不知道可以不,你可以试试看

测速线,不用接。

网友:
那应该是可以,倒是没试过

网友:
这个找店家提供吧,这样不会给错!

网友(2021-03-04):
需要配合个US-52的调调速器,或者用电容接也行就是不能调速了。

网友:
不接调速器也行,但是要加个启动电容

网友(2021-09-06):
调速电机,口罩机上用得多,需要一个简单的调速器对接,电源接入调速器上,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产品都有说明书的,发这个,不是考大家吗

网友(2021-10-19):
学习了,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