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限元的角度如何界定刚性体,柔性体?

楼主(2021-01-25):
从有限元的角度如何界定刚性体,柔性体?在有限元分析中如何判定?也就是说,哪些零件要做刚性体处理,哪些零件要做柔性体处理?
刚性体:在外载荷作用下,没有应力,应变和变形。刚性体的定义比较清晰,对于弹性体怎么定义?

网友A:
不存在绝对刚体,就算一粒灰尘掉在大理石床身上,那床身也会发生变形。
什么时候定义为刚体、什么时候定义为弹性形变,根据研究对象来定
比如轴承,在受力过程中,肯定会出现挤压变形、间隙等。
在一般的工程机械中,把轴承当作刚体来算的(轴承的形变量相对设备精度来说,可以忽略不记);
但是你让专业做轴承的SKF来研究、研发轴承,那轴承绝对的不会被定义为刚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绝对刚体,就算一粒灰尘掉在大理石床身上,那床身也会发生变形。
什么时候定义为刚体、什么时候定义 ...

刚性体的界定应该没有问题,在具体项目中,刚性体即使有你说的情况也能做忽略考虑。但就是柔性体的界定不是很清楚。

网友:
柔性体是啥,感觉有限元一般不是分  绝对刚体 线性(弹性  大位移)和非线性么

网友(2021-08-17):
靠经验了,看了很多力学书都没这个方面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