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铝焊接

楼主(2021-01-25):
最近做了一个铝铜一体排,发现铜排(T2)是粘上铝片(1系)上的,软铜牌轻轻一掰就掉了,这供应商完全就是忽悠,我想问问铝片和铜排焊接要注意什么?焊接工艺上有什么要求,软铜牌和铝片都是2mm厚

网友A:
不如铆接一起

网友B:
什么尺寸?

你可以试试超声波

网友:
比较常见的就是火焰和超声波。或者高端点儿的是浇铸到一起的

网友C:
超声波焊接

网友D:
用康铜钎焊

网友:
搅拌摩擦焊可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尺寸?

你可以试试超声波

都是2mm厚  焊一起后厚度方向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铆接一起

就4个样品 铆接后过流不知道会不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焊接

别人说太厚 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康铜钎焊

您是说把软铜排换成康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4个样品 铆接后过流不知道会不有影响

你要求接触电阻,别折腾了,那就是超声波。
有样品图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说太厚 不好焊

2mm的铝板和铜板示可以焊接的,把焊头的齿深稍微做深一点就可以

网友(2021-07-23):
钎焊最合适!

网友(2021-09-29):
铜端搪锡然后用铜铝过渡段连接

网友:
用钎焊呢?套管那种?我怎么记得铜和铝是不能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