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橡胶垫圈

楼主(2021-01-25):
平垫圈。要求:1,压缩率30-35%而不发生永久变形
2,硬度:邵氏85左右
3,耐油,不吸水
长期订单,欢迎来沟通。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发泡橡胶制作这个平垫片

网友:
没找到同时满足上述3个条件的材料……永久压缩变形在35%的,硬度都超出90了,要么就在80以下。

耐油,耐水,永久变形35%,在Noxlan 的U641、U652、UH04和UH05选一种吧,硬度都是>9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发泡橡胶制作这个平垫片

还需要有一定的回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需要有一定的回弹力

发泡橡胶控制一定的发泡程度可以回弹的

网友:
方便联系方式

网友:
硅胶应该可以的。

网友:
硅橡胶可以考虑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