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限位调整螺钉使用趣事

楼主(2021-01-25):
前段时间,现场安调人员在项目群里反馈,手爪给机床夹具上料的时候,位置总是跑。手爪的起始位置不准,总是差一些,导致工件放不到夹具上,报警停机。
这个机构是气缸驱动,有液压缓冲器,有硬限位。
每次出现问题,他们调一下硬限位螺钉就好了。
但是每次调螺钉位置也很费劲的,不那么好调。
并且过一段时间就需要调增硬限位螺钉位置。后来他们烦了,把这个问题反馈到项目群了。

刚开始我们分析这个机构还行啊,没感觉哪里有问题啊
后来我打开这个螺钉三维图看了一下,我靠,居然买的米思米的,
这个东西我之前设计时,负载轻的都是直接拧个12.9级螺钉,负载大的都是自己做,端头热处理。
也不知道之前那个同事(已离职)是怎么想的,居然买了个米思米的件,米思米多贵啊!!!
贵就贵吧,用好了也行啊,我查米思米样本看了一下
果然有问题,图上明明标的是前端淬火啊!!!

网友:
这个设计师以为样本说的热处理是已经做过热处理,而不是需要自己拿回去做热处理。话说贵司没有审图的吗,采购也闭眼采购吗,这是小作坊吗

网友(点评):
小作坊的采购=付款,本人深有体会

网友:
1.数量少标准件比加工件要便宜吧。
2.经常要拧,绝不是磨损,应该是松动。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1-25 23:361.数量少标准件比加工件要便宜吧。

2.经常要拧,绝不是磨损,应该是松动。
我没点破,就是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实际上,设计人员三维图安装反了,导致实物组装时也安装反了,使用过程中,没有热处理的一头经常接触,磨损了,所以位置总是跑,需要经常调整。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1-25 19:08 本帖最后由 做钢的 于 2021-1-25 19:14 编辑

这个设计师以为样本说的热处理是已经做过热处理,而不是需要自己拿回去做热处理。话说贵司没有审图的吗,采购也闭眼采购吗,这是小作坊吗
这个标准件买回来就是热处理完过的。我没点破,就是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实际上,设计人员三维图安装反了,导致实物组装时也安装反了,使用过程中,没有热处理的一头经常接触,磨损了,所以位置总是跑,需要经常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标准件买回来就是热处理完过的。我没点破,就是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实际上,设计人员三维图安装反了 ...

这个确实是设计反了,而且工人装配的时候没得救,因为螺丝有点短,正着装不露头了。如果安装的过渡块薄一点,他这个反过来装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是的,后来重新买了个长的

网友A:
缓冲器上装一个限位套不香吗?

网友(点评):
3C电子行业设备可以按你说的搞,负载轻,机加工设备不行,负载大,精度要求高

网友:
没定位好,震动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冲器上装一个限位套不香吗?

说的对,这个东西直接用蛮好的。有缓冲有硬限位。

网友:
类似的定位螺栓安装座,我这边的要求,必须有销钉或定位台阶卡死,避免多次冲击后固定螺丝松动、移位的影响,至于限位螺栓是否硬度不足造成移位,看外观就知道了!有无磨损、凹陷变形。

网友(点评):
嗯嗯,是有销子定位的,没有销子定位肯定不行。这个东西是装反了,那一头已经变形磨损了

网友:
一个简单的错误引起的设备故障  好案例

网友(点评):
嗯嗯,细节很重要

网友:
很好的案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点破,就是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实际上,设计人员三维图安装反了,导致实物组装时也安装反了,使用过 ...

我说刚看完一头雾水。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1-27 21:18
我说刚看完一头雾水。

嗯嗯????

网友:
米思米的多方便啊,BOM一拉就出来的

网友(点评):
嗯嗯,该用的地方必须得用

网友:
我也有点疑惑:
第一、好歹是个面接触,也没有滑动,磨损量不至于这么大吧?
第二、感觉你图示的结构不算重负载吧?如果真的是,那个缓冲器好像也细了点哈

网友(点评):
40缸径的气缸

网友(点评):
应该是撞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