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台设计求助

楼主(2021-01-26):
       有没有搞振动筛或振动台的朋友,不才第一次设计振动台。       参震重量(带电机)共约50公斤,使用了两台5KN激振力,转速3000的直流振动电机。原设计安装在端部,后测试暂时安装在上平面。本想要达到震动频率600次/分(10Hz),振幅6-8mm,沿连杆回转震动。

       但是,现在试验,振幅很小,只有1-2mm。跟振动电机厂家沟通,建议使用6极震动电机。我就不明白了,我把我使用的直流电机速度调低,不就相当于8极电机吗,只要转速够了,偏心块离心力不就达到了吗?为什么不行,还是我的结构还是有问题?
      另外,我把连杆去掉,只用弹簧支撑,在极低的频率下(大概60次/分)振幅可以达到约12mm。难道是连杆分力给限制住了?
还是使用下图的弹性支撑效果会更理想?

网友:
是不是忽略了机械的反应时间

网友(点评):
就是惯量吗?

网友A:
假设没有弹簧力,物体重力50kg,力5000*2N;600转/分钟也就是1/100秒/转,电机转一圈经历4个加减速,也就是加速时间是1/400s;

行程S=0.5*a*t^2;
a=5000*2/50=200m/s^2
S=0.5*200*(1/400)^2=0.625mm
所以再10HZ的情况下,大概振幅0.625mm左右
这只是一个简易描述,你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每分钟600转那不就是每秒10转,一圈四个加减速那不就是1/40?

网友(点评):
这么说,就是激振力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没有弹簧力,物体重力50kg,力5000*2N;600转/分钟也就是1/100秒/转,电机转一圈经历4个加减速,也就是 ...

加速时间是1/40S这个算错了,然后把上面的数据代入你的公式,在每秒一圈的情况下震幅可达到12MM这个算的不对了

网友(点评):
加速时间1/40S的时候,离心力就不是5000N了

网友:
可以选择不采用振动电机,用普通电机带动偏心块或曲柄滑块去震动筛子。

网友:
普通电机配凸轮加上几个拉簧这个方案主要就是要计算下凸轮回转轴的直径。我是不会算,碰到不会算的就把直径尽量放大。嘿嘿

楼主:
完了,帖子沉底了

网友:
振动电机换个安装方式 两个振动电机要形成一个合力

网友:
弹簧安装结构也不合理吧

网友:
具体没设计过比较专业的设备
可以参考《现代振动筛分技术及设备设计》

网友:
这种设备需要行业质疑!

网友:
不想试试电磁铁震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