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非常有用却很容易被忽视的知识点,你get了吗?

楼主(2021-01-26):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很有用而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知识点——零件原点与装配体原点重合。说它很有用是因为,原点是确定零件及装配体空间位置的唯一参考,如果零件的原点与装配体的原点没有重合的话真的会对我们后续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说它容易被忽略是因为,如果我们在装配零件的时候太随意(或者新手在使用SOLIDWORKS制作装配体时)或者不注意,就可能导致零件原点与装配体原点不重合,但这从我们的模型上一眼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才容易被大家忽略。
其实,在工作时保证零件原点与装配体原点重合,既是一个很好SOLIDWORKS的使用习惯,也会对我们后续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那么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如何使零件原点与装配体原点重合,以及重合时的一些小技巧。

零件原点与装配体原点重合的方法
第一种
1、 新建一个装配体并单击插入零部件。

2、 选择对于当前装配体来说可以作为主体的零部件,单机打开。

3、不要直接在绘图区域中单机鼠标左键,而是直接单机属性管理器中的确定按钮。

4、观察设计树,发现插入的第一个零件自动被固定。

5、展开零件的设计树,选择零件的原点,绘图区域会高亮显示零件的原点;并且以同样的方式选择装配体的原点,查看绘图区域中高亮显示的装配体的原点。发现零件与装配体的原点处于重合的位置。

第二种
1、重复第一种方法中的1、2步。
2、直接在绘图区域单机左键将零件放置在任意位置,分别单机零件的原点与装配体的原点,查看其位置。

3、在零件上单机右键,选择“浮动”,取消零件自动的固定位置。

4、按住Ctrl键,选择零件与装配体的原点,添加重合配合;查看零件与装配体的原点位置。

网友:
设计原点和装配原点重合。好东西

网友A:
个人习惯,在装配体中插入的第一个零件是【环境.sldprt】,原点重合。其他零件都是与这个【环境】零件去做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习惯,在装配体中插入的第一个零件是【环境.sldprt】,原点重合。其他零件都是与这个【环境】零件去做 ...

按楼主那样做不是更方便出2D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习惯,在装配体中插入的第一个零件是【环境.sldprt】,原点重合。其他零件都是与这个【环境】零件去做 ...

请教下,这个有啥作用?
平面图片?立体图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个有啥作用?
平面图片?立体图形?

有没有遇到过插入第N个零件之后,发现第一个零件如果是XXX个零件就更好了,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遇到过插入第N个零件之后,发现第一个零件如果是XXX个零件就更好了,这种情况?

碰到过,不是可以直接拖动位置么?
只装配过简单的,没做过复制东西,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

网友:
只是原点重合并不能完全定义
个人更习惯于三个基准面重合,方便后面装配找基准。

网友:
也可以在装配的时候显示原点,装配时点一下就行,不过还是你第一种方法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