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夹紧旋转夹头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1-01-26):
网上也有一些气动旋转夹头成品卖,但是规格一般偏大,我想自己设计一款夹头,想法是这样的,夹头后面连接气缸活塞杆,夹头用同步带轮带动转动,气缸活塞杆后拉拉紧夹头。夹头与气缸杆直接直接用浮动接头可以吗?有没有可以转动的接头呢?

楼主:
我夹头采用铣床那种后拉式夹头,如果用三爪,会存在气管缠绕问题。

网友:
旋转接头有的,就是速度一般都不能太高

网友:
有旋转接头,但是不一定能刚好与你的零件相配。可以给做旋转接头的厂家提要求,让他们去设计和加工,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构我画过,有完整结构,夹头可采用三爪气缸,将后盖拆掉,连浮动接头,需要注意的是最好浮动接头带 ...

方便贴个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