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压变形小的材料

楼主(2021-01-26):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悬臂的板,受气缸力后有0.1左右的变形,材料是45#,没有热处理;请问大家有什么材料变形会相对小一点,或者热处理后韧性还不错的材料。谢谢。

网友:
不要抛开剂量谈毒性啊,兄弟

网友A:
弹性范围内的变形与材料特性 弹性模量有关吧,一般要注意受力方向的截面特性,可以设置加强筋,不然更换材料成本太高,高弹性模量的碳纤维,钨类,碳化硅,钻石什么的
如果是受力失效,疲劳可以换高强度材料
一般还是从结构设计上考虑

网友:
看来材料力学是白学了

网友:
1毫米的改变0.1?,还是1000毫米改变0.1?,完全是两回事啊!

网友B:
楼主好:
      不知道你所描述的是弹性形变还是塑性形变?
      一般希望弹性形变减小的话,选用更大的弹性模量的材料,或结构上加大抗弯截面系数,淬火或调质也有一定的效果(看热处理师傅手艺,不稳定);
       具体用哪种材料去得查你手头的物性表选用。

网友(点评):
淬火或调质后层主知道一般会有多少百分比的变化?

网友(点评):
一般呐,一懑碗饭相对于一平碗饭的变化,具体百分比,靠你们专业人士去数咯

网友(点评):
书本和网络普遍认为弹变模量只是分子作用力结果,不受热处理,合金化,等因素的影响。实际影响还是很明显的,汽车用弹簧类部品K值曲线受热处理工序,包括做部分模具内零件未做热处理对拉深件的走料问题表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性范围内的变形与材料特性 弹性模量有关吧,一般要注意受力方向的截面特性,可以设置加强筋,不然更换材 ...

说的很有道理!要么选择弹性模量大的材料,要么从结构上做加强。换材料有可能带来成本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
      不知道你所描述的是弹性形变还是塑性形变?
      一般希望弹性形变减小的话,选用更大的 ...

收到,谢谢。

网友:
别瞎费功夫了,变形0.1mm都满足不了,钢的弹性模量不会差很多的,不像强度。那还是改结构来的快一些

网友:
这个要看板的外形尺寸是如何呢??

网友:
受气缸力就变形0.1?那说明零件的强度不够,还有热处理能改善零件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