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装热熔铜螺母,这个可行吗

楼主(2021-01-26):
请教大师们,亚克力装热熔铜螺母,这个可行吗

网友A:
亚克力会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会开裂

热装啊,可以吗,我看了一下亚克力的熔点就一百多度,有试过吗大侠

网友B:
热装可以啊,但会变形,影响美观。可以用胶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装可以啊,但会变形,影响美观。可以用胶粘啊

用胶粘铜螺母也不合适,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装可以啊,但会变形,影响美观。可以用胶粘啊

用电烙铁压进去,应该对亚克力影响很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烙铁压进去,应该对亚克力影响很小吧

有点小窍门要注意

网友C: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的

谢谢大哥

网友:
肯定不行啊,会融化点!

网友:
铜的熔点低,变形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