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力系数请教

楼主(2021-01-26):
前辈们,请问45钢滚轮在角铁上的摩擦系数是多少?按照低碳钢0.005算可以吗?

网友A:
小了,你这属于动摩擦无润滑,按照0.15算

网友(点评):
按你这系数还要轮子干啥,直接磨着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了,你这属于动摩擦无润滑,按照0.15算

谢谢,好的

网友:
实际摩擦阻力比这大,看负载 加减速。

还有一个摩擦阻力矩 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
轮与轨的阻力按手册上的滚动摩擦因数,轮轴轴承的阻力按轴承的摩擦因数

网友:
摩擦系数不要取小了,手册中的数据是实验条件下测出来的,实际情况与试验条件有差别。

网友B:
他说错了,你还谢谢

网友:
你考虑轴承的感受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说错了,你还谢谢

什么是对的?再取小点,我看谁还说能走动。

网友:
直线导轨和滑块也是钢珠的滚动摩擦,你们摩擦系数一般敢取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对的?再取小点,我看谁还说能走动。

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摩擦系数是多少,但是我敢100%肯定你说的0.15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设计过好几次这种传输机构,选型的时候摩擦系数都是按照0.05计算的,完全能够正常工作。但是我这种计算也是错误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滚动的计算方式,不是按照摩擦力来计算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百度一下滚动小车怎么计算驱动力矩,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重力乘以摩擦系数。

网友:
太小了,建议做大一些,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