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如图所示零件圈红部件要如何表达?

楼主(2021-01-26):
最近测绘图纸,遇到这个零件,如何清楚表达(10*10的正方形,凹槽深3,槽宽2),请指点,谢谢!

网友:
这是包胶滚筒,工艺你就写表面滚花,文字备注滚花尺寸 10MM*10MM的正方形,凹槽深3MM,槽宽2MM,最好先和供应商联系一下,问问他有没有这种滚花刀具,沟通好事半功倍

网友:
主要是跟包胶的供应商沟通好

网友:
画一小块标尺寸,旁边用波浪线圈起来,文字注表面凹槽

网友:
胶辊开槽滚花,先看看有没有标准要求。如果没有就标注槽间隔间距,槽宽和槽深。

网友:
局部展开

网友:
说得好。看供应商那边怎表示

网友:
总感觉这槽不是滚花滚出来的。

网友(点评):
车出来的

网友:
学到了,第一次听说滚花工艺。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2021-06-14):
水了一下 就有了1威望

网友:
这不就是交叉螺旋槽吗。
( C7 x2 _& S) z画一个斜剖视图表示槽的深度和宽度,再画一个螺旋圆柱面的展开图表示槽的角度和间距。7 D) w* ?  m$ w+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