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齿轮传动背隙问题求解

楼主(2021-01-26):
圈内的大神:工业机器人腕关节经常看到是用齿轮传动(比如锥齿轮等),请问为保证必要的传动精度,怎么消除齿轮传动背隙的影响? 求解.... 谢谢!!

网友:
貌似软件这边可以做补插  具体我也不懂等大牛解答

网友:
原来是双齿轮互锁进行机械消隙,现在先进的技术不了解。

网友:
也等大神的出现。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使用锥齿轮是在5、6关节,最后通过1:100左右的谐波减速机输出,所以齿轮背隙误差会减少100倍,也就不纠结伞齿轮的背隙了

网友:
如果说5、6轴是用同步带传动的,你信不信!
SCARA4轴机器人,例如Epson的2、3轴也是同步带。
1轴速度慢,用谐波减速机的多,减速比大,精度高、寿命长能做好的就那几家。
YAMAHA用料不错,理论上看精度会更高。

网友A:
|duduxiaozi32发表于 01-27 08:34一般使用锥齿轮是在5、6关节,最后通过1:100左右的谐波减速机输出,所以齿轮背隙误差会减少100倍,也就不纠结伞齿轮的背隙了
为什么采用谐波减速机就可以减少齿轮间的间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采用谐波减速机就可以减少齿轮间的间隙呢?

我的理解是: 首先,谐波减速器本来就属于一种精密减速器,背隙非常小,基本厂家声称都能做到零背隙;
而且通常使用的谐波减速器速比都是比较大的,80,100,120....;
如果输入侧存在齿轮传动,尽管存在背隙,最终经谐波减速器输出后也会变得很小;
打个比方:输入侧存在30arc/min(0.5°)的间隙,经100速比的谐波后,也会变成0.005°。

网友:
错齿调整算一个。

网友:
这种精度看选用正确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