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700公斤负载搬运,有人做过这种项目吗?

楼主(2021-01-26):
如图,产品为卷材,三卷为一车
每卷重量大概600kg,直径约800mm,长度约1600mm,需要从A点搬运到B点,精度+-20mm应该足够,行程大概4000mm,速度大概每分钟20m
主要升降和搬运

有人做过这种项目吗?动力是否需要伺服电机?重载直线导轨和齿轮齿条传动吗?一直做几十公斤的负载,这么大的负载第一次接触,无从下手

楼主:
图片更新

网友(点评):
按照这个工况 不难。只是直线行走和升降,应该用轮子行走提前减速即可,如果没有液压 可以用链条拉。至于升降 不知道升降高度多少,链条也算可以的。

网友:
可以考虑剪叉臂升降机构 伺服电动缸 作为动力

网友:
抓取可以用气缸,升降可以三相减速电机配合编码器,链条链轮机构,水平移动也可以三相减速电机陪编码器,或者伺服电机,重载导轨配合齿轮齿条,或者链轮链条也可以考虑,太多了,自己多想想,好好练练手,这个自己能做出来也算出师了,算是合格的工程师了。

网友(点评):
600KG可以用气缸?

网友:
上下料位置固定的话,桁架机械手

网友:
可以考虑桁架机械手,不过位置需要相对固定

网友A:
桁架机械手啊,我们两吨负载都做过

网友:
液压马达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桁架机械手啊,我们两吨负载都做过

有图片什么的吗?资料可以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片什么的吗?资料可以分享下吗?谢谢!

两个桁架机械手,一个负载一吨,两个协同;抓的是钢板,用的是电磁铁;您这个也可以用电磁铁,接触面做成仿形;图片就不发了,保密要求

网友:
需要非标设备定制吗?

网友:
这精度完全没有要求啊,普通的航车都能用吧!

网友:
你这个简单的很啊   升降用气缸完全可以实现  拉动用电机配减速机   用链条链轮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