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一个受力分析的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2021-01-26):
图里是铰接四杆机构加个弹簧,弹簧最开始被压缩有预紧力。我用达朗贝尔动态静力法分析,用这个方法计算的2,4点受的支反力较小,主动件受的转矩也特别小,如果直接对主动件施加和计算结果一样大小的转矩,主动件无法顺时针转,反而因弹簧预紧力逆时针转,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动静法适合有加速度存在的情况下转换为静力学计算方式,这里面有个惯性力矩的,而你直接当成静力学计算,是纯粹静态下计算,是没有惯性力矩的,当然结果不一样

网友B:
朗贝尔 是假象的微小变形进行微分计算。

而你这个计算远远超过了 这个范畴,弹簧在压缩情况下有积蓄能力 这里一旦释放出来和原来的主动力就有了两个动力源了。计算起来比较复杂,可以看一下高等机构学,里面用刚度矩阵进行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静法适合有加速度存在的情况下转换为静力学计算方式,这里面有个惯性力矩的,而你直接当成静力学计算,是 ...

感谢大佬,还有个问题。这是我单独分析RRR杆组的公式,在公式2中也考虑了弹簧力矩,那是哪出了问题呢?还有我用adams直接给主动件旋转驱动,仿真的结果和计算结果一样,这又是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贝尔 是假象的微小变形进行微分计算。

而你这个计算远远超过了 这个范畴,弹簧在压缩情况下有积蓄能力 ...

感谢大佬,还有个问题。这是我单独分析RRR杆组的公式,在公式2中也考虑了弹簧力矩,那是哪出了问题呢?还有我用adams直接给主动件旋转驱动,仿真的结果和计算结果一样,这又是为啥呢

网友:
楼主的分析结果动态图贴出来,这样有助于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