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活动部件沿着组合曲线运动,怎么得到运动轨迹

楼主(2021-01-27):
我现在是既有直线还有圆弧,重合配合,然后如何得到运动轨迹?
好像这样配合无法始终沿着组合曲线,只能选择组合曲线里面的其中圆弧或直线,不能同时选中

网友A:
这本质上是个数学问题,不关sw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质上是个数学问题,不关sw的事情。

怎么处理呢?比如一个小车车轮沿着轨道滑动,轨道既有直线也有圆弧

网友:
有个命令叫做 套合样条曲线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你是要的这个命令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E1MzAyfDZlZTUyN2QxfDE3NTg0MzQ1NTl8MHw%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你是要的这个命令

多谢,正是这个

楼主:
|杜讯dd发表于 01-27 16:23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你是要的这个命令
请教我加了马达,提示方向,我沿着轨道动怎么选择方向?轨道既有直线也有曲线

网友C:
沿导引线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沿导引线运动。。。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2022-09-2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