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车轮所受支撑力跟所受重力会偏离一个滚动摩擦因数的距离

楼主(2021-01-27):
请问为什么车轮所受支撑力跟所受重力会偏离一个滚动摩擦因数的距离?如图所示
橡胶车轮跟钢板的滚动摩擦因数表里没给出,请问是多少cm?

网友:
以下内容Ctrl+V自百度百科:
滚动摩擦的产生是由于物体和平面接触处的形变引起的。物体受重力作用而压入支撑面,同时本身也受压缩而变形,因而在向前滚动时,接触前方的支承面隆起,这使得支承面对物体的弹力N的作用点从最低点向前移,所以弹力N与重力G不在一条直线上,而形成了一个阻碍滚动的力偶矩,这就是滚动摩擦。滚动摩擦的大小用力偶矩来量度,且与正压力成正比,比例系数δ叫做滚动摩擦系数,它在数值上相当于弹力对于滚动物体质心的力臂,因此它具有长度的量纲;它跟滚动物体和支承面的材料、硬度等因素有关,与半径无关。

网友:
摩擦力偶

网友:
摩擦角引起的

网友:
我没仔细看你的

对于滚动摩擦 要注意的是 但凡是滚轮和导轨 相对会有压力 尤其是重载,严格来说 重载时轮子和导轨接触的不是线接触 是一种小面接触。此时轮子不是完全是圆形的 会被压扁一点,而摩擦系数 是理想圆形的接触

网友:
滚动摩擦时这个角也是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