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块设计解惑

楼主(2021-01-27):
阀块孔道计算D≥46.7,这个标准的通径值是多少,选用螺纹连接螺纹应该选多大的,这些标准从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A:
参考iso7789和iso7368

网友B:
根据流量,流速和这个公式,你计算出来的孔道直径是多少?然后把这个值圆整到标准公称直径。

圆整之后,再根据上面的公式核算孔道内液压油的流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iso7789和iso7368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流量,流速和这个公式,你计算出来的孔道直径是多少?然后把这个值圆整到标准公称直径。

圆整之后, ...

感谢

网友:
46.7圆整50不小了,不要被推荐公式误导了。

网友:
最大流速VMAX对应的是最小孔径,向上大点元整。如是长管路,有时要考虑沿程压力损失。如液控阀要考虑背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考iso7789和iso7368

请问ISO的标准在哪里可以找到呢,老哥

网友(点评):
我一般是google到的

网友:
这么专业,推算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ISO的标准在哪里可以找到呢,老哥

谢谢老哥,关键Google用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