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结构构件不能用组合曲线作为路径?

楼主(2021-01-27):
很多曲线组合的路径要一段一段选,这样效率太低了,不支持组合曲线?

网友:
可以画3D草图

楼主:
和3d没有关系,已经解决,按键盘快捷键把草图线条首尾相连的全部选中就可以(不支持鼠标框选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3d没有关系,已经解决,按键盘快捷键把草图线条首尾相连的全部选中就可以(不支持鼠标框选 )

自问自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问自答不错。

样条曲线也不能用结构件建模,这蛋疼呀,大神有方法吗?目前只能用扫描来建立实体模型了

网友B:
这个没办法,急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办法,急不来的!

扫描做的实体,更改尺寸有点卡

网友(2021-06-10):
引用 楼主:
和3d没有关系,已经解决,按键盘快捷键把草图线条首尾相连的全部选中就可以(不支持鼠标框选 )

样条曲线没法作为路径,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