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钣金折弯

楼主(2021-01-27):
在CREO中钣金折弯中将一个平板折弯成了一段圆弧,如图所示现在内侧弧长为9mm,钣金折弯命令如何设置才能将外侧边的弧长改为我想要的9mm,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猜外面的肯定长了
如果我猜对了,那么就肯定只能是外面除料啊
但钣金如果侧边不和底面垂直,好像也不叫钣金了吧。

网友:
外行问一句,,钣金设计还有按折弯弧长为主尺寸设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外面的肯定长了
如果我猜对了,那么就肯定只能是外面除料啊
但钣金如果侧边不和底面垂直,好像也不叫 ...

我想设置外侧弧长为9mm,在折弯时内侧弧长应该会短一点,软件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设置外侧弧长为9mm,在折弯时内侧弧长应该会短一点,软件不知道如何设置。

你看看是不是有方向的选择,或者你折弯的时候,选择边不同,试一试。

网友:
设置里面,材料的方向翻一下呢?

网友:
钣金弯曲的法向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