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21-01-27):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想要做一个        不用驱动的,自动卡紧的夹具,
        夹持直径6mm的光杆,
        光杆尺寸浮动有±0.2mm,
        还要方便机器人抓取,
        想请问一下除开用弹簧顶紧还有哪些方案呢,有类似的成型产品最好

网友:
轴类零件都抓不好,碰到异形件的抓取怎么办,±0.5mm

网友:
不用驱动条件很模糊。

网友:
用气动夹爪不行吗?弹簧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