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手册中,预紧力与许可应力相冲突的问题

楼主(2021-01-27):
各位大侠好:

      螺栓预紧力一般是屈服力的60%~  80%,而许用应力是屈服应力/安全系数,可安全系数那么高,预紧力参数的应力已经远远超过许可应力。该怎么理解。下面前2张是化工版机械设计手册,第3张是机械出版社设计手册。

网友:
取那么高安全系数干嘛?安全系数取的合适,而不是越高越好,要不就换材质,这要增加成本的。

楼主:
谢谢,查了下设计手册,重新提出问题,谢谢。。

网友:
这么理解:假设你计算出来需要M6的螺栓,可是安全系数为5,那么你就是选取M30的螺栓;则预紧力是M30螺栓的60-80%

网友(点评):
哪个专业啊,这么计算的?

网友(点评):
你就属于干啥你不会,挑刺你最行

楼主:
不行的,美国人给的是M42的螺栓10.9级,预紧力是772kN,没办法再成倍的加大直径了。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一个反算,最后安全系数是1.5左右,确实和6-1-64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一个反算,最后安全系数是1.5左右,确实和6-1-64对不上。

不知您最后是怎么选择安全系数的?

楼主:
补充一下,我这个工况是预紧力772kN,轴向负载220KN,横向剪切力1OOkN

网友:
过高的安全系数没必要,适用即可!

楼主:
谢谢,您说的是实际上的应用,可是领导说要有确切的根据、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