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扫描切除

楼主(2021-01-27):
同样的尺寸,使用扫描切除,为啥第一种跟第二种切除的不一样 ,怎么才可以切除整齐?

网友A:
就这么个图,连个前因都没有,两种建模的特征属性管理器你不给截一个图吗,不知道如何与人交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个图,连个前因都没有,两种建模的特征属性管理器你不给截一个图吗,不知道如何与人交流吗

这要是在知乎上,马上就会再开个问题:为什么机械行业对新人这么不友好?

网友:
这就一个单视图,没有注释,没有标注,就连你扫啥切啥都没说明白。。你让神仙来也不知道画的是个什么玩意啊。。。

网友:
你猜 你猜 你猜猜猜

楼主:
 怎么才能做到最后一种效果  是跟引导线 路径有关吗

网友B:
套合样条曲线 让你纵享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合样条曲线 让你纵享丝滑

我试了确实丝滑了 但怎么做到这样笔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确实丝滑了 但怎么做到这样笔直的

这种情况应该用曲面

网友:
你这圆角能不能后做

网友:
C:\Users\李万琦\Desktop\1611843967(1).png' o. O& b  e3 Y
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草绘拉伸出来模型,我没法了就这样,有时疑难杂症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