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问题

楼主(2021-01-27):
如图  这个 从TOOLBOX里面拖进来 自动弹出  让你选择  规格的  弹窗 是 怎么做的?  还有  右边 我想加自己定制的 零件   这个 文件夹 图标   又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不是你的电脑上操作的软件吗

网友A:
如图  这个 从TOOLBOX里面拖进来 自动弹出  让你选择  规格的  弹窗 是 怎么做的?
TOOLBOX默认的。DIY的零件需要添加配置来实现。

还有  右边 我想加自己定制的 零件   这个 文件夹 图标   又是怎么做的?
看一下本地库的路径,自己的文件创建个文件夹放进去。

网友(点评):
另外说一句,楼主你空格键坏了。

网友(点评):
看来你的也坏了(囧),输入法问题吧,可能自动加空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这个 从TOOLBOX里面拖进来 自动弹出  让你选择  规格的  弹窗 是 怎么做的?
TOOLBOX默认的。DIY的零 ...

1、我的意思是自己DIY  也做个这样的   自定义零件  拖进来饿时候有这种规格选择弹窗。
2.新建的文件夹  也能改成自己想要的图标效果。回答问题前把题审清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的意思是自己DIY  也做个这样的   自定义零件  拖进来饿时候有这种规格选择弹窗。
2.新建的文件夹  ...

toolbox设置工具,2-自定义五金件,toolbox标准,然后选一个标准右键菜单研究下,可以复制类似零件新建库修改,或者直接在原来标准零件的
size添加对应的规格,如果想完全新建那就要研究toolbox文件夹(SOLIDWORKS Data)里lang里的数据库文件SWBrowser.mdb了,只不过新版SW的,这个文件都打包成swbrowser.sldedb没办法直接看看了

网友:
这个骚操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