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中被连接件的刚度计算公式对吗?

楼主(2021-01-27):
如附图所示,为化工出版社机械设计手册,圆筒状的刚度比大板的刚度要大的多,我感觉是不对的。因为把圆筒的外径增大、再增大,就相当于大板的情况。各位大侠有何看法?

网友:
哈哈,以为你能从理论上分析出什么道道来,原来是毫无价值的幻觉,你知道工科的基础是什么,是关起门做无意义的幻觉吗

网友(点评):
不是,是一个重要项目需要很多计算,刚度计算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另外,根据这个公式计算出的相对刚度,和该手册中给出的相对刚度也差的巨大。

网友:
设计计算,别走极端,把自己的设计规范的某一类中,采用想对应的计算。

网友(点评):
也不想计算啊,可是这是领导交代的任务,这个是公司的重大项目

网友:
理解上有误区吧!图二,厚圆柱,人家都把D的范围都限制住了,在dw~3dw的范围内时,被连接件的刚度公式才有效;不能拿这个公式,把D给无限放大去和图三中的平板公式作比较啊!

楼主:
手册上前几页文字说明dw指的是螺纹小径,我又看了一下图片上标的最左边,应该是承压面直径,从新算了一下,,我按手册上的去算,大板的结果是0.096,厚圆筒是0。086。后者比前者小是合理的。
但和手册上给的结论性的相对刚度差异很大;比如手册上给的钢对钢是0.2~0.3

楼主:
补充一下啊:相对刚度的数值影响非常大。

网友:
没看懂一个圆筒中间穿一个螺栓,是把圆筒和谁连接?两个平板用螺栓连接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计算承压螺栓直径和材料,建议设计成平板状态,按照这种状态计算就可以。

楼主:
是这样的
另外,补充一下:
A、如果上图中的dw按手册中前几页的文字说明是螺纹小径的话,计算出的大板螺纹副相对刚度为0.22,这个与手册上给的0.2~0.3相一致;但厚圆筒螺纹副相对刚度为0.07,这个好的太不可能了。
B、如果上图中的dw按螺栓与被连接件的接触直径计算的话,计算出的大板螺纹副相对刚度为0.096,与手册上给的0.2~0.3相差太大;厚圆筒螺纹副相对刚度为0.086,比较符合逻辑。

所以到底该怎么算、比较靠谱的公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