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轴承即鱼眼接头可以用在旋转处吗

楼主(2021-01-27):
像这种关节轴承,可不可以一端固定在固定座上,另一端连接在一个转动零部件上,这样一端就会不停的转动,而另一端固定不动。如果可以用的话,对转速有什么要求呢?最高转速是多少?还有就是,这种接头2端都是螺纹连接,怎么防止因为转动而导致5端的防松螺母送到连接处松动呢?

网友:
不能这么用吧,关节轴承通常不都是用作纠偏调整用的吗?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
这个配件不是这样用,这是球接,可以看做一个点,这配件主要用法应该是连杆的铰接。但是转动的话,因为零件内部是不什么耐磨材质,受不了多久。

网友:
这种绝不可这样使用,非要旋转,你可以做万向节啊

网友A:
这个判断方法很简单,自己用手指拧一下,看看阻力有多大。。。

网友:
应该换球笼式万向节好。

网友:
不能这么用的,用上了,你所担心的终究会发生。

网友:
浆糊贴标机上 有跟轴  就用这个关节轴承 连接的 能用  也没见出事  小负载 没关系的

网友:
不能这样用,用作变向的部位。旋转的话应该用推力轴承的构造

网友:
你也担心转速哈,这个球铰没什么速度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判断方法很简单,自己用手指拧一下,看看阻力有多大。。。

评论到位

网友:
这是一个球面低副,可用润滑不好意发热

网友:
建议不要使用,不适用。

网友:
看载荷跟频率,结构转动我也这样子用过,没啥大问题

网友:
几圈就废了。

网友:
不能这样干的,搞不了几次就坏了!

网友:
鱼眼关节应该只是用在速度不高的地方吧。

网友:
鱼眼轴承不能旋转的

网友(2021-03-26):
转也是可以转,就是转不快,而且还容易转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