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新一个旧机器,图上那个槽是干啥的,也不通油,也没装东西

楼主(2021-01-27):
最近翻新一个旧机器,图上那个槽是干啥的,也不通油,也没装东西

网友A:
个人猜测,左侧,装配避让的,如果没有槽,安装轴的时候公差控制不住就会杠上。右侧,开槽,可以降低端面的加工难度,因为它是配合面,如果是个大面,那对于平面度要求就会很高。纯属个人猜测,楼主参考。

网友:
回一楼:俺也一样

网友:
也有可能是装密封面的

网友:
这就是设计和抄图的区别

网友:
是不是定位止口?

网友:
增加端面紧配合。平面过大,平面度低,减少平面面积,平面度高,且两个端面平行度也高,可以保证两个端面紧紧靠死。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密封圈槽

网友:
各有见解。要回馈设计原意啊

网友:
感觉像是个O型圈槽,

网友:
看表面精度啊,精度高的是密封槽,精度低的是工艺槽。

网友:
建议把设备原理功能大致说下,毕竟不同功能的要求不太一样,光看图片还可能是设计者习惯为之,可能啥作用都没有。
除了上面提到的密封、避让,也可能是预压防止螺丝松动。内侧应该是避让没有清角吧

网友:
密封圈槽

网友B:
怕台阶处加工有小圆角影响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台阶处加工有小圆角影响装配

然后尽量减小配合面面积,有利于保证平面度

网友:
1直.角落容易卡死拆不下来,2.防止和圆角干涉

网友:
我认为可能是密封垫或者避让清根

网友:
前面那个是为了加工时一把刀,后面那个是为了有利接触,关键还要看从左到右第一个件和最后一个件件又没缝。

网友:
减小接触面,有时接触面大了反而贴不紧!

网友:
个人觉得,也是密封槽的概率大一些

网友:
考虑清根和顶死的话 槽大了些  我也觉得密封的可能大些   不过还得看具体是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估计是备用的密封圈槽。其外圈还有一个O圈槽,假如密封NG,则在这两个位置增加密封。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
应该是加强密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左侧,装配避让的,如果没有槽,安装轴的时候公差控制不住就会杠上。右侧,开槽,可以降低端面的 ...

赞同

网友:
应该是密封垫或者避让清根

网友:
左避让,右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左侧,装配避让的,如果没有槽,安装轴的时候公差控制不住就会杠上。右侧,开槽,可以降低端面的 ...

学到了,谢谢

网友:
图纸设计有问题。左边小框外的平面明显是有密封槽,右边加长框延长部分明显是面相接触的,这样是不能保证密封的,所以右边长框处应全是间隙,才保证密封面密封。楼主感觉应是对的,确实有问题。

网友:
减少法兰轴与法兰套装配的接触面积,槽也可以加工在法兰轴上,但是会增加加工难度及强度,供参考。

网友:
感觉像是密封用的

网友:
这就是一个工艺面吧,这是一个铸件加工出来的,这个地方留空间,减少加工面

网友:
如果是密封槽,密封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