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转PDF出现锯齿。。。

楼主(2021-01-27):
遇到一个很玄学的问题
同一批图纸,用task scheduler转为PDF(PDF设置一样)
A2图纸中视图变成图片格式(可以在PDF中选中编辑),放大后图形边缘存在明显的锯齿,而文字、图框、标注都没有锯齿,如下图:

而在A3或者A4图中的视图,并没有变成图片格式,也没有锯齿:

通过调整高品质线条参数(原先是96),可以有所改善,但是无法使A2图的输出效果和A3一致。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显示问题,图纸缩小就好了。

网友A:
直接手工转一下看看,怀疑是task scheduler对大文件(A2多半是大装配体)转之前没有重建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手工转一下看看,怀疑是task scheduler对大文件(A2多半是大装配体)转之前没有重建图纸

手工转也试过了,一样的效果。。。
我也怀疑不同图幅的转换方式不同,奈何在设置上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工转也试过了,一样的效果。。。
我也怀疑不同图幅的转换方式不同,奈何在设置上看不出来。

你可以把原来A3、A4的设为A2,A2设成A3,试下(只换图纸格式就行)
可以看看工程图的页面设置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试了高品质似乎没影响,高品质不选看看
帮助里这个“
对于工程图文件,PDF 格式限于宽度和高度为 200 英寸(508 厘米)的图纸大小。如果工程图文档包含大于此限制的图纸,一警告信息出现,太大的图纸将不包括在 PDF 文件中。”可能有关,但可能我弄的图纸零件本身简单,看不出有区别

网友:
纸张越小的导出来就越模糊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原来A3、A4的设为A2,A2设成A3,试下(只换图纸格式就行)
可以看看工程图的页面设置看看是不是 ...

A2图幅本身不会超过限制的。。。咱又没打算用SW画工艺布局图
我把显示精度调高了,问题还在;锯齿略小,不那么扎眼了

网友(点评):
怀疑一个可能是你的PDF查看的软件问题(有的是浏览器直接查看),大文件简化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