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这种纯锥齿轮传动如何保证传动精度

楼主(2021-01-27):
接上:工业机器人也有腕关节纯锥齿轮传动的,由于齿轮背隙的影响,这种纯锥齿轮传动如何保证必要的传动精度?

网友A:
楼主可以看到后面是用双锥齿轮的,这种结构就减小了齿间背隙,另外调试也很重要,做好两个锥齿轮的调试结构,让锥齿轮处于最佳的配合状态才行。

网友:
我记得日本的针织大圆机有一种齿轮间隙消除机构,就是用一个锲块去顶,感觉是在停机(反转)之前顶,防止断针。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到后面是用双锥齿轮的,这种结构就减小了齿间背隙,另外调试也很重要,做好两个锥齿轮的调试结构 ...

后面的双锥齿轮,大的锥齿轮是实现第5轴的俯仰运动,另一个小的是套在内侧,通过运动传递来实现第6轴的转动的;
这个结构我很清楚~~ 不是消隙

网友:
比较感兴趣 双锥齿轮是怎么配合关系的,输入输出端是如何分别给5 6轴提供动力的,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下载一些机器人图纸看看,

网友B:
这个可是靠传动轴来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是靠传动轴来保证的。。

怎么保证,求大佬解释,谢谢啦

网友(2021-03-26):
引用 楼主:
怎么保证,求大佬解释,谢谢啦

这些人一个也没懂得,你这个是常见的6轴机器人的,5轴6轴,这个反向背隙目前只能做到尽量减小,不能完全消除,6轴机器人本身精度也不是特别高,
你设计的时候能做的就是提高锥齿轮的加工精度,但这又和设计成本相矛盾,还有就是装配精度,这个也和你的设计结构有关,轴向移动要限制死。做成两个锥齿轮目前来看空间不允许。我以前做过一次,效果不理想,精度很一般,后来不涉及机器人行业了。

网友:
爆震加工精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