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出工程图崩溃

楼主(2021-01-28):
SW出工程图崩溃,一个简单的零件,圆柱中心一个螺纹孔,含有装饰螺纹线。发现只要是含有螺纹装饰线特征的零件,出工程图就崩溃,从三维模型导图还来不及标注,不论零件复杂还是简单。 电脑8G内存

网友:
SW非常在乎内存大小,以及显卡性能,干活时要注意。

网友A:
从来不要螺纹和小倒角的,就是怕崩溃。

网友B:
对于这种软件 特别是盗版的 还是养成随手保存的习惯 软件总崩跟你绘图习惯有关。。。。

网友(点评):
和盗版关系不大吧。

网友(点评):
别被SW销售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要螺纹和小倒角的,就是怕崩溃。

不用装饰螺纹线怎么出工程图,怎么表达螺纹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软件 特别是盗版的 还是养成随手保存的习惯 软件总崩跟你绘图习惯有关。。。。

从三维模型导入视图,还没有标注就崩溃了,弹出上述对话框,跟绘图习惯无关,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装饰螺纹线怎么出工程图,怎么表达螺纹特征

直接标个M22,你就得明白我这个是螺纹孔。

网友C:
8g?sw最低配置是16g。我现在用的是32g,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标个M22,你就得明白我这个是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8g?sw最低配置是16g。我现在用的是32g,感觉不错。

计算机配置参数发一下,我参考参考,家里准备配一台电脑

网友D:
这个说明应该是安装或者系统问题
1、删除所有的VC++运行库(最好是到SW安装包里找对应的VC++版本),因为其它版本的别的软件可能用,然后重新安装SW自带的运行库
2、必要时同样处理.net framework
3、重装SW,这个也可以先做,因为可能性大,但前两步容易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明应该是安装或者系统问题
1、删除所有的VC++运行库(最好是到SW安装包里找对应的VC++版本),因为 ...

1和2中是要卸载吗?卸载后对其他软件、计算机运行有影响吗?已重装过SW,还是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1和2中是要卸载吗?卸载后对其他软件、计算机运行有影响吗?已重装过SW,还是这个毛病

因为很多软件都要用,但是不同软件版本(小版本,不同语言等等)不一样,就会来回装,所以程序里可能会有几个类似VC+ 2010的,就可能有冲突,所以必须都删了,只装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E:
不会吧,这个内存画这么小的螺丝孔都出问题???不应该啊!

网友F:
下个SP5的版本,稳定性高点,然后SW版本在降低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这个内存画这么小的螺丝孔都出问题???不应该啊!

不知道是不是跟加密软件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个SP5的版本,稳定性高点,然后SW版本在降低一个。

就是SW2016 SP5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