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跨距导轨的平行度调节

楼主(2021-01-28):
公司有个长跨距导轨需要调节(跨距大约2米),有个老师傅说是先调节主导轨直线度,调节好了,然后有个长夹具固定在主导轨滑块上,然后再架在副导轨上,不过不锁紧螺丝。之后就调节过渡件方尺的平行度,通过这个再调节副导轨平行度,我总觉得怪怪的,方法不合理。不知道有知道的大神,一般你们是如何进行调节的,不胜感激。

网友:
师傅说的很对,龙门机床就是这么组装校直的。

网友:
你觉得不合理你就提出你的调节方法比对一下啊

网友:
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就不同瞎抬杠。

网友A: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主导轨调整好,以主导轨为基准调整副导轨

网友B:
这种方式有点类似于“小米+步枪”的传统方式,企业舍得投入的话,可以用更先进一点的手段,比如激光干涉仪或准直仪。对品质的提升很有帮助。

网友:
和老师傅学习

网友:
老师傅这是常规操作了吧,当然,不差钱的也可是直接上光学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主导轨调整好,以主导轨为基准调整副导轨

我以前看到人家大理石厂商调节的时候,是副导轨那儿是架在了轮子上,走过来,要是副导轨上的话,导轨阻力还是挺大的,会有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式有点类似于“小米+步枪”的传统方式,企业舍得投入的话,可以用更先进一点的手段,比如激光干涉仪 ...

是的,这种纯机械的调节,人工干扰还是挺大的。

网友C:
先调好主导轨作为基准,再调副导轨,副导轨螺丝先不要拧紧,将链接两个导轨的件来回的走几遍让自由找正后再拧紧副导轨螺丝。

网友:
方法没错,根据单侧基准面先粗打直线度,再准值仪精调直线度,然后以此侧为基准,做个工装,固定此侧,打另外一根导轨,调出平行度,干涉仪最后校验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D:
师傅说的没错,都是这样调节的呀,楼主能想出更好的调节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师傅说的没错,都是这样调节的呀,楼主能想出更好的调节方法吗

如果是架在副导轨上,移动的话,不就是两个导轨上的滑块一起移动了,我记得滑块滑动的阻力还是挺大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架在轮子上,轮子就是在副导轨旁边的平台上移动,以此减少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架在副导轨上,移动的话,不就是两个导轨上的滑块一起移动了,我记得滑块滑动的阻力还是挺大的,所 ...

滑块阻力大,那就是两组直线导轨副没有调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看到人家大理石厂商调节的时候,是副导轨那儿是架在了轮子上,走过来,要是副导轨上的话,导轨阻力 ...

还是看精度要求吧,精度要求高,只能按部就班的上仪器。

网友:
常规都是这么推表的啊。

网友:
是这样的手法,其实方法也比较多,关键看调试人的手段!

网友:
老师傅不是白叫的

网友:
就是这样干的,对于长距离轨道,只需要保证一段距离内的导轨平行度在一定范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调好主导轨作为基准,再调副导轨,副导轨螺丝先不要拧紧,将链接两个导轨的件来回的走几遍让自由找正后再 ...

我们厂都是这样调

网友:
我有看到过这样的,两导轨中间放一块大理石长条块(平行量具)1.先调好主导轨,2用个治具固定在主导轨上面,调中间大理石与主导轨的平行度,再利用中间大理石校准副导轨,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