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座椅调节按钮或是开关的力值,设置多大合适?

楼主(2021-01-28):
座椅调节按钮或是开关的力值,设置多大合适,才能既不会由于振动而松动,又不会在人拧动/按压的时候觉得费力?
最好能指点下,看什么文件都找到这个力值的数据?

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是哪本书里的?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http://www.cmiw.cn/thread-1015253-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是哪本书里的?

知识都在书里,看书不是为了完全掌握,只是有个初步的印象,知道怎么查,去哪里查就可以了。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识都在书里,看书不是为了完全掌握,只是有个初步的印象,知道怎么查,去哪里查就可以了。共勉。

不知道书名,查不了啊。
而且我写文件还要注明数据的来源。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http://www.cmiw.cn/thread-1015253-1-1.html

感谢 魍者归来 !

网友B:
楼主好:
      这是要做汽车座椅的人机工程里面的吗?这个一般看企标,没有企标就对比竞品车,竞品车也没有就问供应商找样品评估。
      汽车上不光是按压力/操作力的问题,更多是阻尼/阻尼感;
      座椅要做振动试验的,还是找经验的去设计或者去选成熟的方案;新开发方案问题都不会少。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
      这是要做汽车座椅的人机工程里面的吗?这个一般看企标,没有企标就对比竞品车,竞品车也没 ...

其实是航空座椅。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航空座椅。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常规路数:原则上先分析产品的振动频谱,对产品设置较小的弹变系数和阻尼系数,并能让环境振动尽量避开激振区间。
做下基本结构方案设计。有条件能做有限元分析更好,做不了有限元就跳过了。
多选几组数据,打样测试和试验(最终为准),选取最优的数据。
(手感问题事先找客户或者公司内评价单位估个范围,最终还需要他们就样品评价和认可,其他人说了不算)
其实产品开发的意义不仅是得出最优解,更重要是得出不可行的经验数据,避免后来人/项目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