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机构怎么计算输入力?

楼主(2021-01-28):
物体1和2是套筒式的上下活动,物体2固定在板子上,已知板子上承受三四百公斤的力,两个套筒件通过四个连杆连接,中间圆圈处代表连接是活动式的,想要计算输入端转的需要多大的力能够是物体1下降接触到地面。简单的说这个东西就是地刹器顶高器一类的,我后面给它延长了,上面承重东西,然后脚踩多大的力可以接触地面使设备与地面有摩擦力从而不移动,然后这个力和上面的承重是不是有必然的关系?
最怕碰到连杆机构的东西,这块真是不懂,还请社区大神赐教,给点建议怎么算怎么设计

网友A:
上B站找SolidWorks motion视频学习下,两个小时就能搞定;这种连杆机构,三种分析方法:1、解析法,大学理论力学,各种cos,sin;2、虚功位移法,理论力学最后几张;具体得抽象到SolidWorks草图块上,输出端位移一丢丢,量下输出位移,然后输出力、输入力、输出端位移,输入端位移有某种数学关系,位移越小越精确;3、使用SolidWorks motion功能模块,这个最为简单有效;亲测过连杆机构,输出结果和解析法一致;

网友(点评):
直能胡勒,一张口就上软件的都什么人

网友(点评):
没用过这个插件,我看你说的自己去搜试了一下,发现不会用,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先找一下自由度

看你这个 哪个是铰链 哪个是固定再详细标注一下。

在用平面连杆机构 求出即可。

网友:
你这个机构简图画的太粗糙,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B站找SolidWorks motion视频学习下,两个小时就能搞定;这种连杆机构,三种分析方法:1、解析法,大学理 ...

难的和你扯,自己没有去研究就否定别人,合着达索公司花那么多钱研究这些软件就是为了好玩的哦。

网友: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假定某一瞬间杆4和杆3的铰接点是不动的,以这点为支点,杆3一端受300公斤的压力,一端受20公斤的脚踩的力,脚踩的力产生的力矩大于300公斤压力产生的力矩时,负载就顶起来了。在这一瞬间,杆4受到的力矩越小越好,所以越接近竖直状态越好。

网友(点评):
是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和顶高器或者叫地刹器用途一样,原理应该也差不多,就是在那基础上把脚踏的部分延长改动了一下,把脚踏的换成旋转轴中间是活动铰接的了,不知道这种活动机构怎么换算力,学的都还老师了

网友:
实在不行用测力仪去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