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多孔的不锈钢板用什么吸盘可以吸起来产品如下图

楼主(2021-01-28):
用什么吸盘可以吸起来

网友A:
这种好吸,很多种吸盘都可以,海绵吸盘

网友(点评):
海绵吸盘正解

网友:
如楼上,海绵吸盘

楼主:
是什么样的海绵吸盘呢,类似于吸盘模组那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吸,很多种吸盘都可以,海绵吸盘

什么样的海绵吸盘。类似于吸盘模组那样的吗

网友:
楼主,请问这个孔是怎么加工的呀?

网友:
用电磁也可以吧

网友(点评):
不锈钢的,电磁吸搞不了额

网友:
1,用海绵吸盘;
2,用大流量的吸风机

网友:
用静电吸附膜,缺点是成本高

网友:
见识一下。

网友:
海绵真空吸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海绵吸盘。类似于吸盘模组那样的吗

瞅瞅,供应商都有了

网友:
按照这个孔的大小和密度,得静电吸附才行了。
海绵吸盘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