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丝收集装置

楼主(2021-01-28):
自己最近设计的一个废丝收集装置,由于经验不足,使用后老是容易出现图上三处容易堵塞,经常要清理,很麻烦,废丝直径只有0.2毫米左右,长度0到30mm,也容易产生静电,请问各位大侠,从除尘的角度来看,那里出了问题,结构合理否,感谢大家

轴测图

轴测图

轴测图

轴测图

剖视图描述

剖视图描述

网友A:
这个废丝是要进过滤网还是不进过滤网啊

网友B:
加大间隙或者加个振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废丝是要进过滤网还是不进过滤网啊

不进滤网,滤网就是防止废丝进入风机造成堵塞,废丝直接掉进下面的箱子了,然后定期清理

网友A:
为啥吸废丝的入口要比收集箱高那么多呢,直接在收集箱上表面开口,废丝垂直进入收集箱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竖直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间隙或者加个振动器

加了一个振动器后,效果不明显,不行的话就加大间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吸废丝的入口要比收集箱高那么多呢,直接在收集箱上表面开口,废丝垂直进入收集箱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有道理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废丝容易在入口的地方累积高度,不容易均匀分散到收集箱各个地方

网友(点评):
不过里面有风的话应该会好些,不会太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就是废丝容易在入口的地方累积高度,不容易均匀分散到收集箱各个地方

明白,这也是个问题

网友C:
|LHCA2020发表于 01-28 11:28
还有个问题就是废丝容易在入口的地方累积高度,不容易均匀分散到收集箱各个地方
收集箱侧方入口处加一排单向气流,是否可以解决分布不均匀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收集箱侧方入口处加一排单向气流,是否可以解决分布不均匀问题?

那样耗能增加不少,不知道楼主这个装置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是放置在产线固定在一个位置用,可以用感应加间歇吹气,或者小电机带小蛟龙轴,如果是人手持吸尘,需要经常动这个装置的话,那可以在收集箱里面底部横一根小的蛟龙轴,外面放个手摇轮,过段时间就转一转里面就匀称了

网友D:
滤网水平安装,丝在下面,停风后自然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滤网水平安装,丝在下面,停风后自然脱落。

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吸入口可以低一点,这样没准直接就落下去了

网友E:
设备没有大的问题,中间的筒子是形成了真空已经将物料吸进来了。是吸住没有落下造成堵塞,间隙增加可以但是底部是不是开口就大了,吸力减小,在网桶物料吸入一侧加弧形挡板,吸入的丝绕过挡板减速落下,因为网桶表面积远大于吸管的面积风速(截面流量)变化物料就能被吸起和落下。或试试在高压管路段设置风门,现在看吸力足够到影响物料落下了。不知道俺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的确,水平进料在出口处风力减小,是容易堵塞,斜向下进料或者竖直进料应该会好一点。增长过滤器旁边的挡板应该也可以减轻过滤器与挡板之间的堵塞。但长度增加,又导致外部容易静电堵塞。还是把进料口往下开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耗能增加不少,不知道楼主这个装置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是放置在产线固定在一个位置用,可以 ...

这个设备是一直不动的,需要定期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备没有大的问题,中间的筒子是形成了真空已经将物料吸进来了。是吸住没有落下造成堵塞,间隙增加可以但是 ...

网友:
绿圈区域气体流速过高,不利于物料下落。

网友:
中进侧出?

网友:
模型能给个吗?

网友:
这个跟工艺也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工艺不要出错!静电消除仪,楼主可以考虑增加一个!

楼主:
大侠,明天发你看看

楼主:
下载后缀改为stp格式

下载后缀改为stp格式

网友(点评):
不合适打不开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载后缀改为stp格式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PYZXaYJe27J7KBAJk6jYA
提取码:wa4v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中间进,下面箱体是收集处,上面是风机产生负压的

网友:
按你现在这个设计,废丝吸进来会直接嵌在过滤网上,积多了肯定会堵入口啊。应该在入口和过滤网之间设计更合理一点

网友F:
高压风机的流量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加大间隙或者加个振动器

就像喷砂机的回收装置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风机的流量多少?

1000m3/h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像喷砂机的回收装置结构?

这个不知道

网友:
废丝有静电后是不是打团的?如果打团的话,那可能需要考虑除静电

网友:
进丝端来料管口改晓,容易卡料连接端口下移。过滤器改圆筒为平面过滤上移,容易静电吸附的位置换材料呀

网友:
吸尘器可不可以

网友:
1.在箱体上方加一段大直径的进料区
2.进料口下移到进料区;并改成沿切向进料

类似旋风除尘器的原理,收集物料的不是滤网,而是离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