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on这个东西在哪里?

楼主(2021-01-28):
网上看motion教程,这个东西不知道在哪里,我没有找到

网友:
首先得有结果,才会有这此东西。。因类结果太多了,所在不会显出来,你需要哪个调哪个出来。

网友A:
你插件里是否已经在solidworks Motion前面的方框打勾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1-28 15:39你插件里是否已经在solidworks Motion前面的方框打勾了?
打勾了不然也用不了呀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1-28 13:32首先得有结果,才会有这此东西。。因类结果太多了,所在不会显出来,你需要哪个调哪个出来。
计算结果在哪里??

网友:
跟踪路径你要选择一个跟踪的点啊,选择要跟踪的点之后,点计算,就可以在模型上看到了

楼主:
|咸鱼abc发表于 01-28 21:47跟踪路径你要选择一个跟踪的点啊,选择要跟踪的点之后,点计算,就可以在模型上看到了
这个界面我都没有找到,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界面我都没有找到,不知道在哪里

在插件中选中motion后,进入运动算例里面,左边有个动画的框,点击旁边的倒三角,就会出现motion分析,结果在右边的

网友:
运动仿真那块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插件里是否已经在solidworks Motion前面的方框打勾了?

你说的对,我以为下面有运动算例就说明插件已经启动了,马达里面只有旋转和线性;后来查看插件列表,这个插件并没有运行;启动了这个motion插件后就有了路径配合马达,谢谢